戴尔笔记本开机提示enter hdd password

楼主(2014-06-10):
戴尔笔记本开机提示enter hdd password   不知道怎么出来的,也没有密码,有什么方法可以破解啊。求助啊。COMS放电没有用。硬盘拿下来放到PC机上BIOS下能看到,PE下看不到。

网友:
msdd修复试试,重做MBR引导

网友:
用mhdd软件擦写 低格一下试一试 不行只有用pc3000工具了

网友:
硬盘密码可以用udma查看,或清楚

网友:
硬盘密码 这个最难搞了 找专业的吧

网友:
没什么资料就直接格掉吧

网友(点评):
被加密以后,格式化不了的,硬盘无法做任何操作

网友:
硬盘密码好像格式化没有用吧;

网友:
只有用PC3000 UDMA才能解密。

网友:
hdd解密,硬盘加密了

网友:
前段时间我们有个客户给别人除个尘,装机之后提示BIOS有密码。

网友:
硬盘加密了,不好弄

网友:
硬盘密码不好搞,看来只能找专业修硬盘的了

网友A:
硬盘密码啊  换硬盘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密码啊  换硬盘试试

换硬盘就好了    但是这硬盘是新的   浪费啊

网友(点评):
新硬盘就简单了,保修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硬盘就好了    但是这硬盘是新的   浪费啊

硬盘加密了  一般解不了、、

网友:
找数据恢复罗老师呀

网友:
用MHDD检测一下,应该有个 PWD灯亮,提示ATA密码。
用专业的硬盘工具,有个菜单是清除密码的,点击一下菜单就行,如果,没有工具的话,可以找数据恢复公司处理。

网友:
有软件可以接的...

网友:
硬盘有密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