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正常,复位有问题怎么办?

楼主(2014-06-10):
技嘉G31的板子,全板供电正常,时钟正常。测复位发现CPU复位是持续高电平,网卡是持续低电平(无跳变),PCI槽持续的高电平,复位信号是南桥直接发出到各个芯片。是不是可以判断南桥有问题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复位的问题该如何修……

网友:
这个我也不太会的。等待大师级人物解答

网友:
平时我台式机料板比较多,拿不太准的话,我会代换芯片测试

网友:
这款主板先刷BIOS试试,不行的话只能用示波器了

网友:
这板我修了几片BIOS坏的挺多的。

网友A:
找电路图,看看网卡的复位,是不是从IO发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电路图,看看网卡的复位,是不是从IO发出来的

南桥发出-PFMRST给IO,IO发出-PFMRST1给LAN,刚开始没留意到后面还有个1.这个下面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
IO有问题都有可能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南桥发出-PFMRST给IO,IO发出-PFMRST1给LAN,刚开始没留意到后面还有个1.这个下面该怎么操作呢?

IO收到,没有发出RST,就换IO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收到,没有发出RST,就换IO呀

南桥收到的复位信号也是持续高电平。

网友C:
先查VRMPWRGD信号和PWROK信号,看是否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查VRMPWRGD信号和PWROK信号,看是否为高电平

一开始就查了

网友:
把io也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