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万没想到

楼主(2014-06-10):
   1.接一台联想Z475进水机器不触发,修完两处进水问题上CPU,跑到0.8几死活不显示,无线网卡灯乱闪.继续查怎么也查不出问题来,于是订新板,新板居然和原来的板一个症状!!才发现原来是CPU坏了,万万没想到进水机器居然能坏CPU.......
2.接一机器ACER 4739.,不触发,修完触发问题之后裸板正常点亮。装上后盖拧上螺丝,居然自动上电又断电,卸下后盖又正常了,拆拆卸卸折腾了两小时后终于发现,开关小板上有两条线一条开机3.3V,一条是地被接反了!不拧螺丝没事,一拧螺丝开关小板就接地了。原来那位仁兄自己换风扇,估计把开机小板上的线头给扯下来了,胡乱接回去接反了。人为因素,万万没想到...
      除此之外还碰过风扇不转的,最后发现也是线被接反了......

经验是慢慢积累的,失误人人有!莫灰心

网友:
这位仁兄真是厉害啊,不过是自己机子随便折腾了~~折腾不好,楼主就接到单子了,他不折腾,楼主就没钱赚了

网友A:
我只想说换内存,换CPU试机都是一些基本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说换内存,换CPU试机都是一些基本的啊。。。。。。。

A6-3400,手头没这CPU

网友:
这些人接线不测正负的么 我去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经验

网友:
今天还遇到个 客户自己清洁,把屏线压破了短路搞得屏线、屏都烧了,主板也开不了机了,客户郁闷死了

网友(2014-07-10):
看不懂你说的是什么啊

网友:
是不是壳上有几根线弄断了

网友:
做维修都要细心,我碰到客户自己拆笔记本,DELL的,把开机的开关键下面的软排线塑料卡扣拉断了,他是硬拉的。后来,帮他卡扣里塞了内存条盒子上面的透明塑料板,剪一个和卡扣一样宽度,最后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