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跑d1求助各位大神们

楼主(2014-06-10):
联想g31t-lm v1.0  不插内存跑D0报警 插内存跑码D1不报警 IO和时钟换过 南桥也换过 没思路了

网友:
原装板,不坏还好,一坏彻底服了

网友:
bios刷过了也没用

网友:
bios刷过 还是不行 想知道思路

网友:
我刚刚修好一块,插CPU不插内存跑DO,插CPU和内存跑E0的G31板。有没有测过内存的主供电,负载供电,SPD供电,总线供电是否正常?都正常的话,可以刷一下BIOS

网友A:
主板以修好了 是IO和南桥之间信号开路了

对的,一般D1的情况就是南桥与IO的故障,或者两者之间通讯故障
Yy.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以修好了 是IO和南桥之间信号开路了

是南桥空焊了吗??

网友:
不是空焊 是主板反面断线

网友:
现在还有一片一样的板 cpu没复位 怎么修啊

网友:
强,修好了,断路有时很难查到

网友:
是不是你换东西的时候把小电阻什么的吹跑了,北桥修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以修好了 是IO和南桥之间信号开路了

IO 哪个脚的信号?

网友:
内存电压1.8V和3.3V什么样

网友:
原来io到南桥断电也会档D1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经验。

网友:
换的真全啊

网友:
内存的主供电,负载供电,SPD供电,总线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断线就是不好查,查半天

网友(2014-07-28):
内存电压1.8V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供电时钟复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