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一直在用液晶显示器黑屏?调低分辨率后正常,为什么

楼主(2014-06-11):
有两台DELL显示器,一直在用的突然黑屏,当时分辨率为1152*864,而且这电脑两年来一直都是用这分辨率运行的,现在调低分辨率到1024*768就能正常运行。我用另一台显示器来试,分辨率什么调都没事,现在怀疑是显示器有问题,但是这现象的故障怎么处理,请教下各位大虾,先谢了。

网友:
不止那么高的分辨率  看是否硬件驱动装好了吗

网友:
硬件驱动是装好的了,我用别的显示器接上去正常呀,现在确定是显示器有问题。就是不知道显示器会出现这问题?不知从哪下手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