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没有显存供电

楼主(2014-06-11):
ONDA 8500GT显卡没有显存供电,有核心供电,显存供电IC时NX2124A,已经更换过,但就是没有显存供电。

网友(点评):
丢了吧,不值得修了,都以8 9年时间了,该换了

网友:
查一下显存供电IC的外围电路,1脚和5脚有没有电压,6脚相连的分压电阻和贴片电容。附上NX2124A的PDF,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楼主,是没有显卡供电开启信号吧?你换再多的IC都没用

网友:
看看显存有短路的没

网友:
照这IC的工作条件来修就行了。。

网友A:
NX2124A的工作条件是什么?5脚有5V电压,1脚有0.75V电压,6脚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NX2124A的工作条件是什么?5脚有5V电压,1脚有0.75V电压,6脚没有电压

6脚是反馈 没电压好像不正常

网友(点评):
太正常不过了。先要有输出才会有反馈电压而不是相反,所以没有娘哪里来的儿子?

网友:
照这IC的工作条件来修就行了。

网友:
跟着学经验

网友:
得查IC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o0飝兲 -4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