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 加电无显

楼主(2014-06-11):
到手 拆机 AMD 独显 开机 电流到2.1之后掉到1.5 然后在1.5-1.7之间无限跳变
以为是北桥的事 加热了下北桥 没行 又加热了下显卡 也没行 换内存 CPU 都无果
之后下了个BIOS 刷上 果断好了
cpu
显卡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经验分享。

网友:
如果是我修的我,一般会先刷个BIOS 毕竟刷BIOS比较简单 还好楼主 没走太多的弯路

网友:
都是BIOS的问题呀,神速度

网友:
路过学习了;下次要是碰到不会走太多弯路了;

网友:
路过学习了;下次要是碰到不会走太多弯路了

网友:
G455 bios坏是通病了

网友:
确实,遇到几个了

网友:
北桥不行 就刷BIOS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