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1T 12代硬盘出前好后坏,如何恢复数据

楼主(2014-06-11):
     希捷1T 12代硬盘m0,2,2,0,0,0,0,22修通病后,出现前好后坏,想用修前好后坏指令:m0,11,2,2,2,,,22  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对里面的数据有影响,不敢用,还有G表在超级终端里用i4,1,22 总是清除不了,能执行指令,但用V40查看还是原来G表的内容,望各位不吝赐教,我应该怎样做,如何才能恢复数据。在线等待。。。。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前好后坏,不是用指令能修好的。需要软件设备,步骤是先清除非常驻表,然后G表,然后再扫描加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好后坏,不是用指令能修好的。需要软件设备,步骤是先清除非常驻表,然后G表,然后再扫描加表。

不知道郊率源希捷专修能否修好 ,顺便问下二手的郊率源希捷专修设备多少钱?

网友(点评):
效率源希捷专修可以修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郊率源希捷专修能否修好 ,顺便问下二手的郊率源希捷专修设备多少钱?

这个我无可奉告了,没有用过效率源。

网友C:
没有工具,还真不知道如何扫描加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工具,还真不知道如何扫描加表。

罗工,像这样帮我加下表,应该如何收费。里面有500多G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罗工,像这样帮我加下表,应该如何收费。里面有500多G的资料。

首先得把硬盘发到我这边,可以联系我QQ  1819489277

网友:
这个问题 MRT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