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50P4电源EM311芯片无供电

楼主(2014-06-11):
一台350P4电源雷击损坏,发现光耦、431炸,光耦接的R16断路,查电路图大概为100-150欧姆,换成150欧姆及鬼神光耦、431后后通电300V正常,但仍无SB5V,测量EM311Z芯片1、2脚电压为0,但两脚无击穿,但不知其供电是通过哪里过来的,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点评):
最后一招,你把789脚悬空,拿下2脚二极管,5脚有300V的话,看看2脚电压是否跳变,正常是充电到12V就降低,就说明芯片是工作,请你确定全部元件你都检查过了吗?

网友A:
雷击了,待机芯片还能活吗?同学先换个EM311吧,没有就用1014AP改,很好改。烧了这么多估计高频变压器也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击了,待机芯片还能活吗?同学先换个EM311吧,没有就用1014AP改,很好改。烧了这么多估计高频变压器也不 ...

311芯片已换了,供电还是为0V,请教此供电从哪来的?

网友A:
同学你的电路图是否有错。芯片5脚应该是直接300V作为充电脚,对2脚电容充电,电压达到12V芯片启动,芯片启动后辅绕组产生持续的12V供电给2脚,芯片正常运行,继续查吧原件不多

网友:
2脚没电压证明芯片没工作  300V电压给芯片供电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学你的电路图是否有错。芯片5脚应该是直接300V作为充电脚,对2脚电容充电,电压达到12V芯片启动,芯片启 ...

6-7-8三脚并联,好像对地有300V,要不要先换1-2脚的电容

网友(点评):
5脚有电压吗

网友B:
反馈电压是否正常,这一点非常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反馈电压是否正常,这一点非常重要。

反馈电压具体怎么查

网友:
5脚电压多少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反馈电压具体怎么查

在线测量2脚对地电阻,正常的话应该为47K

网友:
5脚电压为330V

网友:
5脚330V正常,线圈上没有交流电压,光耦接收端有2.7-3.05V左右的电压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线测量2脚对地电阻,正常的话应该为47K

1-2脚之间有电解电容,如何测在线对地电阻

网友(点评):
先把2脚焊锡去掉悬空,在侧量

网友E:
很明显电源IC没有起动。查找起动电阻,一般阻值在330K以上,一端接300V滤波电容的正极,另一端接IC的起动脚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明显电源IC没有起动。查找起动电阻,一般阻值在330K以上,一端接300V滤波电容的正极,另一端接IC的起动脚 ...

启动脚是第几脚?

网友E:
启动脚是第5脚。看图纸该脚应该直接接主滤波电容正端,若无断线,再换掉与2脚相连的二极管跟电阻。如果还不行在确定IC是好的情况下那只有开关变压器不良了。

网友:
我今天也是修这个311芯片的长城电源,请问有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启动脚是第5脚。看图纸该脚应该直接接主滤波电容正端,若无断线,再换掉与2脚相连的二极管跟电阻。如果还不 ...

刚把二极管和1/2脚间的电解换了,发现电压是变化的,约9.2-11.8V左右,不过还是没待机电压,5脚电压只有155V左右,300V经过了4个51K的贴片

网友(点评):
估计光耦出问题了吧

网友:
雷击的容易挂辅助变压器,先测是否开路,如有示波器可加方波测是否短路,有相近绕法引脚的变代换测试更方便。

网友(点评):
可以告诉用多大的方波和怎样检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