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机 精英G31T-LM主板上E8500一直低频工作,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4-06-11):
联想台机 精英G31T-LM主板,原配E2160CPU,后换E8500开机无限重启。后来在网上下载了个新的主板BIOS刷后,上E8500正常开机运行,但一直工作在低频。BIOS没有设置CPU项,请教怎么解决。

网友:
第一次学的刷BIOS,是不是刷BIOS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项啊。不懂啊、

网友A:
该不会这板不支持E85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不会这板不支持E8500.

希望不是吧

网友B:
你刷BIOS的时候可以看下这个BIOS是不否支持你这个CPU的。。

网友:
还有一种可以是早期的G31 不支持1066的外频吧。。

网友C:
看看有没有硬改跳线的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刷BIOS的时候可以看下这个BIOS是不否支持你这个CPU的。。

这个在哪里可以看到啊,刷的时候没看到您说的这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有没有硬改跳线的方法

主板没有CPU的跳线开关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在哪里可以看到啊,刷的时候没看到您说的这项啊

在官网下BIOS的时候有写说明的吧。。

网友:
哈哈 问题已解决 在另一个网站上找到的BIOS 刷新后CPU主频正常 哈哈
发上来供大家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官网下BIOS的时候有写说明的吧。。

官网上都没有 ,在各大论坛里找到的,我又下了个新的,更新后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官网上都没有 ,在各大论坛里找到的,我又下了个新的,更新后正常了。

哦。。 那应该是你之前刷那个BIOS太旧吧。。。

网友:
果然还是BIOS 问题

网友:
刷最新的BIOS 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楼主那个文件要怎么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