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4-06-11):
N4110近不去系统,U盘PE也近不去,重做系统也做不了,刷了BIOS不行,哪位知道还会有什么引起

网友:
换南桥就好,这个机子坏的桥多了

网友:
换内存和CPU应该能好,,,希望能帮助到楼主

网友:
先内存cpu。后南桥。这种机器南桥可能性大?

网友:
不知道楼主又没有换过硬盘试下

网友:
光驱拆了试试

网友:
南桥,显卡,cpu,内存都换了,不行啊

网友:
先换硬盘啊,别瞎指挥,上来就换南桥。。。一辈子也改变不了你桥工的命运啊!

网友:
悲剧啊 我也遇到同样情况

网友(2014-07-19):
这机器就是毛病多

网友:
先换内存,如果不行再拆光外设,裸机测试,如果不行再测试南桥条件,不行换南,不行再换北桥。搞定,OK,。客人取机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