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主板的NEC在主板什么地方!

楼主(2014-06-11):
三星R467主板的NEC在主板什么地方!我这笔记本故障是用电池可以用,用适配器电流调到0.4就不动了,他们说的NEC的排容坏了,当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请高手指点

最爱九公主 -5 严禁灌水

网友:
看图纸啊?

网友:
不就是CPU正背面那个大的电容迈。

网友:
就是 CPU背面那个 大的电容啊用四个330电容改了

网友:
这种帖子怎么还能发的出来 这么大的一颗NEC

网友:
CPU背面那个 大的电容啊。。。

网友:
哥们这个就是NEC大电容 方便的话用6个330电容代替

就明显一个客户,一般人谁不懂?

网友:
那么大个,你都看不到啊,CPU底座下面的就是

网友:
这很明显就是一个不愿花钱的客户,楼上的还拼命的解答

网友(点评):
sorry 原以为来论坛的都是兄弟姐们 下次一定注意

网友:
这么大的NEC你还看不见啊大爷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本人是新手,希望各位高手能谅解!

网友:
CPU背面的NEC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