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台电P85HD触屏向右下方偏!求img文件解包封包工具!

楼主(2014-06-11):
接到一台台电P85HD触屏碎了!给客户定了触屏换上触摸向右下方偏!刷了好多版本固件,有的刷完后触屏好用可无线网卡不能用!去网上搜有说得改固件里的system.img文件替换!找了几个img文件解包封包工具可都打不开台电官网的固件!
哪位大侠有这软件或经验帮帮我吧!
求img文件解包封包工具!谢谢
无线网

网友A:
你是不是连接了充电器?
充电连电脑都没问题的,就是触屏不准呀!往右下方偏!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连接了充电器?
充电连电脑都没问题的,就是触屏不准呀!往右下方偏!

网友:
电容屏没办法触屏校准吧?

网友:
手按的地方触屏认为是红圈那个中心!据说得改固件,可我没下到打开安卓.img的解包封包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