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冠捷1619SW上不了最佳分辨率维修

楼主(2014-06-11):
冠捷1619SW上不了最佳分辨率维修 板号:715G2498-1-A

冠捷1619SW上不了最佳分辨率,这种现象一般跟驱动板程序 线材及显卡有关系,但是笔者维修这台则是驱动板硬件引起

分析检修:
1 、检测机器有图像画面显示超出屏幕,分辨率无法调到最佳也无法保
存。像此类故障一般会是客户显卡未安装驱动,信号线不良,信号输入
电路故障、EDID数据丢失。
2、经检测机器SCL SDA对地阻值,SCL为无穷大、SDA为5.4M,经检测
为SCL通讯电阻变值(R426),更换OK.

最终定位是:R426电阻损坏,更换即好

很好 学习了

网友A:
能告诉我SCL 是VGA线的第几根针呀?
SCL SDA是什么定义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告诉我SCL 是VGA线的第几根针呀?
SCL SDA是什么定义呀?

VGA 如果我没记错 是有6根 分别是红绿蓝 行场 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GA 如果我没记错 是有6根 分别是红绿蓝 行场 地

楼主说的好象不是那六根,是那六根之外的识别显示器的线吧?还有好几根呢!都不知道是什么定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好象不是那六根,是那六根之外的识别显示器的线吧?还有好几根呢!都不知道是什么定义!

他这个是 驱动板上面的一个元件坏了,大哥啊,你没仔细看么?

网友(点评):
我写的你没仔细看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是 驱动板上面的一个元件坏了,大哥啊,你没仔细看么?

"为SCL通讯电阻变值(R426),更换OK",小弟你说得也对,电阻也是原件!厉害呀!
R426连的是哪根线你懂吗?它是干什么的,什么定义!你能告诉我吗?望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SCL通讯电阻变值(R426),更换OK",小弟你说得也对,电阻也是原件!厉害呀!
R426连的是哪根线你懂吗 ...

这我也就不懂了,我刚学修显示器,千万别笑话啊,R426我这个就不懂了,定义也不懂,我还想跟你学习呢,大哥,嘿嘿,求指教

网友B:
LZ 求指教SCLO SDA定义,你说的应该是2个电阻把,如果是2个电阻 那他们的阻止一般为多少,小弟新手  求学习中,求大哥指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求指教SCLO SDA定义,你说的应该是2个电阻把,如果是2个电阻 那他们的阻止一般为多少,小弟新手  求学习 ...

看图

网友:
SCL  SDA是I2C总线的信号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告诉我SCL 是VGA线的第几根针呀?
SCL SDA是什么定义呀?

12 和15  SCL\SDA是I2C总线的信号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 和15  SCL\SDA是I2C总线的信号线

SCL/SDA是VGA上的,那怎么检测SCL/SDA呢

网友D:
没认出来显示器的型号?

网友:
厉害 我见过是线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认出来显示器的型号?

有可能吧,我也没太仔细研究

网友:
R426的正常电阻是多大,一般电阻在板子上很难测到无穷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