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G 插硬盘掉电,早上一个鸡蛋,修板有灵感,

楼主(2014-06-11):
废话不多说,先供上图纸点位图我也发了另外一个帖子,而且有实物, acer4741G HM42_CP_0122板号:09920-3 JE40-CP

网友A:
你说的换完待机芯片不开机了,这时候电流是什么样的?35V有嘛?

网友B:
神,宽恕我的无知,???一会儿插硬盘掉电,一会儿换待机修3 5V???

网友B:
看了两遍都没看懂,为什么5V不足只有4.4也有PG,这很常见,比较器的讲究,有的机子这样就不会有PG。修到过1.8V只有1.5V也正常亮机的。

网友:
5V不够  一般都是自举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换完待机芯片不开机了,这时候电流是什么样的?35V有嘛?

换完待机芯片待机和之前一样,4.4V 和3.3 V   电流0.6  但是没换之前是可以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两遍都没看懂,为什么5V不足只有4.4也有PG,这很常见,比较器的讲究,有的机子这样就不会有PG。修到过1 ...

你没看懂啊,,可能我洗的乱

网友:
最终就是反馈有问题,;有时候就是突然的灵感

网友:
修机都经过一半三折再修的机,印象特别深刻

网友C:
你这走好多弯路啊,你打没打5V波形?上下管驱动,反馈电路,自举升压啊,滤波电容啊。线性开启啊,这都是必查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要偷懒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走好多弯路啊,你打没打5V波形?上下管驱动,反馈电路,自举升压啊,滤波电容啊。线性开启啊,这都是必 ...

没有示波器

网友:
我上次也修了台X100E插硬盘就掉电的后来发现待机芯片旁边的一个保阻电阻进过水把那个保阻电压换了就好了

网友D:
复位外面找不到上拉,那就是桥里面有上拉了。

网友:
前段时间,也修一个 插硬盘就掉电,重启,不装硬盘就不掉电重启。把我修惨了,刷BIOS、3V5V待机 各路供电都出来,波形也比较正常, PG等等所有都正常,查查图纸 结果问题出在 CPU供电芯片及内存供电上面。。。你说扯淡不?居然两个都不良。。。

网友:
楼主让我们很矛盾。。。

网友:
新手看看~~~

天意wx -6 严禁灌水

网友E:
话说LZ写的真的很混乱,麻烦又看不懂,直接说挂硬盘掉电,测了下是因为5V只有4.4V,追查5V产生条件,后面那又看不懂了,不知道为毛去做南桥,换了个待机芯片关南桥毛事啊,反正我是没看出个所以然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话说LZ写的真的很混乱,麻烦又看不懂,直接说挂硬盘掉电,测了下是因为5V只有4.4V,追查5V产生条件,后面那 ...

就是修待机没思路,然后别人说有可能南桥挂了  拉低了5V  所以才瞎干的

网友:
没遇见过,遇到不出电压的比较多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看来我早上也吃鸡蛋

网友:
楼主说话比较绕。。有同意的我的没啊。哈哈

网友:
没看懂但是也学习了

网友:
反馈出问题了,这个还真犯这样的

网友:
平台复位一般是桥内部开漏上拉吧,外面没有上拉的话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值得学习啊,鸡蛋产生的灵感没有香烟好吧?我也遇到难修的就放下来除去抽跟香烟。

网友:
楼主有这种坚持的勇气呀

网友:
是很混乱。。。大概是插硬盘的时候开机掉电,把掉硬盘可以开机显示,拆机发现5V电压变成4.4V所以,插硬盘电压负载不起引起掉电。最后就是决解5V电压问题后,插硬盘可以亮了!

网友:
5v
电压不正常 肯定先查反馈 还好楼主没走太多的弯路

网友:
确实有点乱啊

网友:
正常呀,反馈不准确,后来的电跟不上就会掉电

网友:
芯片的反馈电路很重要吧

网友:
和我一样发个帖子没人看得懂

网友:
新手学习,看过走过

网友:
只要后继不短路,基本上都是外围的问题。。

网友:
很好很强大,强

网友:
插电池进不了系统 掉电  不插电池正常 直接让客户不用电池了

网友:
贴子的确看不太懂,不知道是不是我太小小白了,我修过一个上硬盘掉电,是CPU供电问题造成的

网友(2014-07-29):
引用 网友B:
神,宽恕我的无知,???一会儿插硬盘掉电,一会儿换待机修3 5V???

好久没有上了  抱歉啊,我来回答你, 硬盘是5V供电, 由于不加硬盘4.4V 勉强开机,但是装上硬盘,4.4 就会负载不起,然后掉电, 所以很明显修好5V 自然就不会掉电啦

网友F:
请问一下你——你的L23的对地阻值是多少????因为我这一台有时能开到1.2A ,也是不显示的,有时开机掉电0.7就掉回待机——我的L23阻值是60,正反都是60,不知道这个阻值正不正常——所以问问。

网友:
弟弟,,,,让我欢喜让我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你——你的L23的对地阻值是多少????因为我这一台有时能开到1.2A ,也是不显示的,有时开机掉电 ...

记不得了哦,

网友:
硬盘供电 电路

网友:
电压反馈出了问题

网友:
上硬盘掉电,看来是硬盘的供电欠压,正常应是5V供电。楼主思路还是出来了,就是写得有点乱

网友:
有点看不懂的意思

网友:
看不出跟鸡蛋有神马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复位外面找不到上拉,那就是桥里面有上拉了。

对的,现在有好多的都是内部供电,不需要外部上拉!

网友:
我的修好了——是这个L23阻值不正常,正常是一百多的 …………最后查到是CPU管理芯片引起,更换后故障解决。

网友G:
很纠结,还没有想明白楼主的思路

网友:
修过一次类似的机器 不过 没楼主说的那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纠结,还没有想明白楼主的思路

想多了 思路不清晰

网友:
平台复位我也见好多是直接从南桥出来就直接去别的芯片,中间不经过任务零件,这个信号开始不好查了

网友:
我一般修也不用示波器

网友:
修好就行,走的弯路也没什么

网友:
lz  写的有电乱,我们看的没头绪,

网友:
的换完待机芯片不开机了,这时候电流是什么样的?35V有嘛?

网友:
供电偏低常见的故障,遇到过好多个。

网友:
是5v的反馈电阻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