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关于南桥的问题

楼主(2014-06-11):
笔记本主板中南桥发出PLTRST#以后主板的下一个动作应该是什么信号呢?

网友A:
CPURST#(1.x V),但较老的机型才会有

网友B:
CPU_RST#  北桥受到平台复位发出这个信号复位CPU

网友:
PLTRST#平台复位发给北桥,北桥收到平台复位发出这个信号CPU_RST#    CPU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_RST#  北桥受到平台复位发出这个信号复位CPU

谢谢!!!!!!!!!!!!

网友:
这个一般时序里都有没事多看看  时序别老看大黄

网友:
这是时序的最后一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RST#(1.x V),但较老的机型才会有

你告诉我哪台机器没有CPU复位的。

网友:
大部分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