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DE的笔记本刷BIOS的奇怪问题。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4-06-11):
前两天接到华硕K42DE的笔记本,顾客说风扇噪音大,我打开笔记本,开机不到2分钟,风扇全速运转,用手摸CPU温度非常非常高,笔记本没有修过,我立马想到华硕温度高刷BIOS。立马从网上下载BIOS,打开希尔特500P编程器,选择器件:MX25L1606E,(一个大8脚芯片)。读,擦除芯片成功,接下来擦除芯片,提示错误。试了所有的MX25L1606E下面所有的器件,不是器件不匹配就是查空芯片时错误,我怀疑BIOS芯片坏,马上订了3个这个芯片,收到货,刷程序,发现还是同样的问题,如图:是不是这个编程器不支持还是???打电话到希尔特公司,网站上所有电话打过了,都没有人接。这个问题有谁遇到过?望朋友们指点一下哦。

网友:
不支持,为什么不用代换一下试试,25Q16或25X16

网友:
换一个牌子BIOS芯片就好, 如:SST的,WINBOND的。

网友A:
刷华硕的BIOS不必要这么麻烦,直接从官网下就是了,还有K42DE是大扇叶风扇,声音大是很正常的,至于温度高的话,CPU上加散热硅胶,然后边上还要散热垫...还有如果是BIOS问题的,开机风扇就是狂转,所以你判断故障的时候都判断错了..
我是群里的Kelly!

网友:
复杂化了

网友:
shi xin pian jiao jie chu bu hao dao zhi

网友:
官方下载一个,在BIOS里升级一下,华硕支持

网友B:
曾经遇见过这个问题,你点最下面的UNPROTECT后再去擦除芯片,才会成功,你试一下

网友:
换我多几只BIOS芯片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刷华硕的BIOS不必要这么麻烦,直接从官网下就是了,还有K42DE是大扇叶风扇,声音大是很正常的,至于温度高 ...

用手摸CPU散热管,烫死人,你说风扇会不会狂转?并且散热良好,导热硅胶啊、除尘啊早就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遇见过这个问题,你点最下面的UNPROTECT后再去擦除芯片,才会成功,你试一下

那操作过程是不是::选择器件—读芯片—解除保护(你说的:UNPROTECT)—擦除芯片—查空芯片—载入BIOS文件—烧录芯片—校验文件。

网友:
对的,意思就是让你解除保护UNPROTECT

网友:
解除保护了,还是一样。查空BIOS时候错误,BIOS芯片换过两个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是不是500P不支持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遇见过这个问题,你点最下面的UNPROTECT后再去擦除芯片,才会成功,你试一下

真的尼。为什么啊。我的也是这样,按你样做了,就好了 多谢

网友:
我用的是TL866CS,好用还不贵,不是做广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手摸CPU散热管,烫死人,你说风扇会不会狂转?并且散热良好,导热硅胶啊、除尘啊早就试过了。

狂转还烫的话就是散热器坏了

网友(2014-08-02):
不是bios的问题,温度高 搞好散热啊

网友:
热管 的问题 漏液啊 或者是 热管跟散热片 之间 脱焊了 等等

网友:
你那编程器座子怎么样啊 不行换个座子试试

网友:
不行借别人编程器 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