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p31-ds3lUSB引起的怪问题

楼主(2014-06-11):
维修时间:2014年06年 01

接到一块ga-p31-ds3l的主板,客户说是用不了USB接口,说完客户就走了,我拿起来一先打了下各组USB的对地都有500欧,然后通电测量了都有电压,接上USB键盘能进BIOS设置,各个接口都可以用,然后插上U盘,用U盘引导,能引导,只是有时候不能进PE,有时候能进但会报错,然后就自动重起了,各个接口都试了,都能用,因为客户说能进系统,所以也没想什么觉得,USB接口没问题,就没进系统试,以上都是测的是后面的USB的,前面的没法测,就测了下对地和电压都有。测完后,跟客户说,没问题,客户就拿回去了,过了两天又拿来了,说还是USB用不了,当时我不在,因有事没在店里,放了一个星期后,拿回来就接上硬盘,就进PE,有时候报错,有时候正常,但检不到硬盘,有时候检到,做系统GHOST一部份后就出错了,没法我顺手又找了一个硬盘,接上还好上面有个win7的系统,还能进系统,结要,一进系统USB的鼠标的灯就熄了,试了所有结口都没电了,原来是这个,进系统前能用,进系统后就不能用了,想起前两天修到一片进PE和系统都报错的,有点和那个的故障相似,那片是加焊了北桥就好了,想了下如果找汪以图纸和点位就加焊北桥和南桥了,还好,找了下有图纸和点位图,打开图纸看了下

我就从USBOC_F和USB_R查起,这两个都是过流保护的,USBOC_F是前面板的,USB_R是后面的,我测了下USBOC_F分压后得到3.21V左右,然后测到USBOC_R时没电压,测LR12无5V电压输入,LEC3上有,断线了,这样的问题飞线就好了,我先暂时不动,再测下剩下的两个条件,测完后都正常,那就飞线吧,因为LEC3和LR12离的太近,又紧靠USB接口,电阻又小,把LEC3取小后没飞上去,把电阻取下后发现接5V这一端的焊点腐蚀掉了,量了下阻怎么有300欧,这里就走误区了,以为是电阻坏了,我先把焊点周围刮开一小点,量了下,与5V相接,那只要焊的时候用锡连下电阻就好了,剩下的就是找电阻了,结果找了将近两个小时也没找到150K的在板上量有接近150K的取下来后,不是300欧左右就是530欧左右,我也不想找了,就想,只要能分压出3.21V就行了,不一定要用图上标的电阻,我就把取下来的电阻算了下,刚好凑得3.21V左右
把LR11取下,换上后,开机,进系统USB鼠标灯亮了,能正常使用,插上U盘,也能读写数据,用U盘引导进PE也正常了,维修到此结束,想了下,原来那个LR12那个电阻是正常的,只是自己太过于相信图纸了,最主要的是自己是新手,没多少维修经验,对于老手来说是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
同是新手加油

网友A:
这个信号影响到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影响到南桥吧。。

是的,进了南桥,应该是电压检测之类的吧

网友:
难道检测出问题了

网友B:
今天修到一块富士康945P大板,也是USB不能用,测量供电正常,打值,结果有一个USB  2根线对地为9   看了下,旁边有个6脚的小芯片,拆了,对地1  换了个 对地正常了,但是USB全部还是不能用,不知道咋整了。。。

网友C:
楼主也是迅维里学出来的么?

网友:
要是我就不修了

网友D:
开机有没有像华硕那样报警?

网友:
有些电阻靠近接口,很小,坏了比较难弄

网友:
这个信号一般很少查学到了

网友:
楼主为什么把思路锁定在USBOC_F和USB_R   ??????

网友:
我有片实时时钟异常地,看了这帖,我觉得也要去找找usb.一直以为是桥,扔在一边了.

网友:
写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这种情况,没有图纸能修,就是太耗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修到一块富士康945P大板,也是USB不能用,测量供电正常,打值,结果有一个USB  2根线对地为9   看了下 ...

BIOS里面的设置是否正常?南桥那边的USB的工作条件正常吗?都正常那就是南桥的问题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也是迅维里学出来的么?

可惜不是,我是从其它学校出来的,要是从迅维出来,我想就不是现在的这种低水平了,要是以前知道有迅维就直接去迅维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有没有像华硕那样报警?

没有,在进系统前能正常使用,有时候也能引导进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