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这种电源板一般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4-06-11):
优派的显示器 开机一亮就黑屏了 插头重插又亮再灭 这种电源板一般是哪里问题 换哪个
谢谢大神们
黑屏

网友:
高压或者灯管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 灯管或者 滤波电容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代换试一下

网友:
去保护后,应该可以带病工作

网友:
我碰到一个开机一闪就黑,一闪就黑的!测灯管的输出电压也是断断续续的,不知道是哪块坏了?

网友:
改个高压 可能会好

网友:
但还是先测试灯管再决定

网友:
高压 灯管 去保护

网友:
只能给你说高压板或者灯管有问题!具体是哪,需要检测。

网友:
一般都直接改个高压条上去才耐用。

网友:
灯管。变压器。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
一般就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测下灯管先 灯管没事就改下高压板

网友:
电容及高压部分

网友:
我遇到亮一下灭的机器 都是先灯管后高压板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是灯管不良或者是高压板,你可以用外置灯管测试一下你的高压板或者是用点灯管的,测试一下灯管好坏,你这种电源高压一体版,容易坏高压板的逆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