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的机器,风扇报错,FAN ERROR ,风扇换过 ,BIOS刷过 EC换过,请指点

楼主(2014-06-11):
联想E420的机器,风扇报错,FAN ERROR ,风扇换过 ,BIOS刷过 EC换过,请指点

网友:
检查下风扇接口的位置有没有电供出来

网友:
供电还有控制线电压正常吗

网友:
些故障已解决,, 主板上总线信号故障

直接写出问题故障点

网友:
这问题有点难搞

网友A:
有遇到些机没有解决的,可以联系我,给你讲讲维修思路

网友:
就检查一下供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遇到些机没有解决的,可以联系我,给你讲讲维修思路

私信讲讲三克油

网友A:
此机已解决,
U3608 旁边的总线故障

网友:
风扇报错你还整

网友:
这常见几个故障楼主都排查了 ,EC发出一个信号控制风扇转速的,,看看是否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机已解决,
U3608 旁边的总线故障

说的太简单,等于没说

网友:
换个芯片就好的

网友:
u2801坏了,控制风扇的模块

网友:
可以屏蔽的

网友(点评):
风扇是4组组线的,想知道怎么屏蔽?

网友:
应该是温控那边出现了问题,你查一下温控

网友(2014-07-13):
风扇是4组组线的,想知道怎么屏蔽?

网友:
没有说清楚解决办法啊

网友(2016-07-29):
总线信号在哪呢?找不到

网友(2021-08-07):
遇到过,没修好,让客户换板了 。。你把故障点分享出来吧

网友:
风扇换了,不行就查线路问题了,EC引起这个问题的好像没有咋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