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rs790gx+ a770s+ 开机测试卡代码77不显示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4-06-11):
主板昂达rs790gx+ a770s+ 开机没有显示 代码直接显示77  求维修思路    红圈那2个mos管s级没有电压还有s级接地短路 但是拆下来是好的  绿色圈那个mos管 空载 s级电压1.23V 插内存测量s级 0.90v

先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A:
S接地行,但是D不拉地吧,跑一下是从哪里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接地行,但是D不拉地吧,跑一下是从哪里来的吧

有一颗D拉地 有一颗D就没有

网友B:
仔细看下,是不是相连的电源模块坏了!

网友:
这个cpu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下,是不是相连的电源模块坏了!

靠近内存插口那些贴片黑色上面标470是什么 怎么测量好坏啊? 发现2r那个电感相连那条线 全部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接地行,但是D不拉地吧,跑一下是从哪里来的吧

跑到2r那个电感那条线的元器件全部短路  想问下 贴片黑色上面写470是什么  怎么 测量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跑到2r那个电感那条线的元器件全部短路  想问下 贴片黑色上面写470是什么  怎么 测量好坏

那是个47的电阻,所以你说短路。

网友:
全板的电压都要测试一次看看是那里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