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92-5.2 有复位 不跑码

楼主(2014-06-11):
谁帮我分析下该怎么去修

网友:
我遇到过主板有复位不跑码的,是板子上被别人划断线了!不知道能给你点儿启发不?

网友:
Q6,Q1 我都换过了 还是不行 当用手或表笔触到Q6 的B极就能正常跑码亮机

网友A:
看来是VRM-GD没有正常通到Q6的B极造成的,测量一下R37是否已经失效.

网友:
看看上拉Q6B的R有没有变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VRM-GD没有正常通到Q6的B极造成的,测量一下R37是否已经失效.

R37  2.2K正常

网友B:
吧Q1 去掉 不要了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吧Q1 去掉 不要了 看看

Q1去掉   触到Q6B极不跑马了

网友:
q的是什么 啊啊

网友C:
滤波电容和上拉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滤波电容和上拉电阻

C35  R47 都没装  会不会是芯片不良

网友:
强拉一个电压试试

网友(2015-05-23):
引用 网友D:
C35  R47 都没装  会不会是芯片不良

排除滤波电容和电阻故障,可能CPU供电芯片VRM GD信号引脚虚焊引起的故障。

网友:
进来学必一下的

网友:
摘掉Q1吧,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