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要求格式化

楼主(2014-06-11):
160G移动硬盘(用户说只有一个分区)插电脑要求格式化,格式化后搜索到了绝大部分数据,但都没有了名称,个别打不开。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用WINHEX手工加以修复,这样就能整体恢复分区了。

网友A:
部分情况下是可以手工恢复的,对于新手,建议你软件扫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部分情况下是可以手工恢复的,对于新手,建议你软件扫一下。

我有失误。应该先不急着格式化,用软件搜索丢失的分区,也许就可以找回分区。

网友C:
提示 格式化应该是 55AA 丢失了吧

网友D:
用软件扫描大部分是打不开的,打开提示格式化,应该是硬盘有坏道,或者硬盘的DBR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软件扫描大部分是打不开的,打开提示格式化,应该是硬盘有坏道,或者硬盘的DBR损坏了

呵呵,是吗 ,不解释,,,,,你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
不小心格式化了,对数据多少都有些损坏,可以查看一下是否还有原来的DBR。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示 格式化应该是 55AA 丢失了吧

AA55标志丢失,硬盘就应该重新初始化了不是格式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失误。应该先不急着格式化,用软件搜索丢失的分区,也许就可以找回分区。

用winhex回复文件目录吧。

网友:
应该是分区表坏了

网友:
winhex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试多几只软件扫下。。看看能不能找到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