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麻烦的故障。方正R310

楼主(2014-06-11):
接到台同行的笔记本。故障是不触发。待机电流0.02A。这都没充电。这时电池是接上的。简单排除下。拆掉电池试试。果然可以开机。怀疑是隔离电路问题了。拆机量了半天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再接上电池咦。可以触发开机了。难道好了?反复测试。都可以。(这里声明是裸机测试的)管他的。装起来吧。然后再测试又不行了。难道是有哪个附件的问题。一个个排查。最后锁定在键盘跟电池这两个。经过反复的排查。发现只要两个一起装上就不触发。单装一个都可以正常开机。这问题怪了。拆掉键盘装电池能开。拆掉电池装键盘也能开。一起装就是不行。怪问题,求大神指教啊。主板也没量到有短路的

网友:
放电管子击穿了

网友A:
不上电池进系统确定键盘是好的,那就是电池充放电那块的问题,先把管子换了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电池进系统确定键盘是好的,那就是电池充放电那块的问题,先把管子换了再看看。

不装键盘。装上电池也可以开机啊。也能充电啊

网友:
新人路过学习经验最好楼主好了之后来个恢复

网友:
很遗憾先给客户报价了。居然不修。拿走了。看来这个问题得留着了

网友:
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