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d223 wide偏色

楼主(2014-06-11):
底色偏红,求mcu或者进工厂模式的方法

网友:
先测测VGA口的红绿蓝对地阻值!

网友:
RGB没问题,就进工厂调

网友:
工厂模式进不去,rgb正常,暗平衡偏色,没有工厂模式方法,下的mcu文件偏大

网友:
直接清空24C的芯片。先备份。

注意不要去清24C02片子。

网友:
1接口三色是否少了一个,2灯管是否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