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3JR开机自动上电但是不显

楼主(2014-06-11):
华硕F3JR开机自动上电,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就是不显,求高手指点迷精啊!

网友:
自动上电肯定是EC部份拉低了,有电但信号没出来。

网友A:
清过CMOS都会自动上电,电压都出来了  建议楼主查查CPU是否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过CMOS都会自动上电,电压都出来了  建议楼主查查CPU是否工作

CPU不工作的,换了EC,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