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5R开机后电压停在0.6之间

楼主(2014-06-11):
ASUS F5R开机后电压停在0.6之间,测所有PG和复位都有,测LPC-FRAME#,ADS#都没有波形,求高手指点!
ADS

网友:
复位都有了,不跑那只能刷程序了。

网友:
刷BIOS,换CPU

网友:
先刷个程序再看看

网友(2014-07-20):
手上有块板也和你差不多 ,但有时可以显示。楼主修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