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雷击板 上电无CPU供电 求思路

楼主(2014-06-11):
接到一台G470雷击板  目测待机偏高  摸网卡芯片发热  直接拆掉  结果还是开机到 0.4   没有CPU供电  求维修思路

网友:
南桥挂了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条件啥 看断路不

网友:
查供电芯片的条件了吗?

网友:
在CPU没有损坏的情况下看下南桥的晶振, 还有BIOS,

网友:
查供电芯片的条件

网友:
按时序 一步一步差查

网友:
先测CPU供电电感有无短路《要拆了CPU再测》  如果没有短路查供电IC的工作条件。重点查CPU电压开启信号

网友:
470  cpu 坏的居多 还有那个铁壳MOS
查下芯片的开启  供电  svid

网友:
其实就是CPU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