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冠捷2241v黑屏闪烁,电源灯也闪,大神目测下什么毛病

楼主(2014-06-11):
原先买的冠捷2241v,用的比较狼,修过一次花了120,问那人说灯管坏了,这次显示器插着黑屏,有嗞嗞声音,黑屏闪一下(不太亮)灭了,一次反复,电源按钮的灯也闪,大神目测下看看是那坏了,小弟感激不尽.这次打算自己修了。

网友:
估计是电源板坏了。 板子有高压。别碰到高压就行。

网友:
高压和灯管都可能坏了

网友:
自己可能修好,安全点   还是找个专业的吧

网友:
自己修?你先想办法拆开再说

网友:
电源板可能性大

网友:
先测灯管,确定灯管没问题后再换高压条。

网友:
这个机子还真的难拆。没拆过的不好说哈。先学会拆吧

网友:
灯管打火

网友:
没错大神们怎么拆~~他这是卡槽的..为什么还带暗扣啊!

网友:
高压和灯管问题  自己修就直接换新的电源高压一体板

网友A:
有道理一起换了不错,可是...我怎么拆开啊...

网友:
还是找人修吧。。。自己不会修 小毛病玩成大的就蛋疼了

网友:
两边的暗扣只能打开一半另一半根本打不开各位有什么高招吗?

网友:
该你掏银子的时候,千万别吝啬。

还是找专业的修吧,免得再把故障扩大,那就不好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一起换了不错,可是...我怎么拆开啊...

电容鼓了吧!

网友(点评):
答对了,你太聪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一起换了不错,可是...我怎么拆开啊...

用刀片撬左右两边,两边撬起来往外拉,上下的边就出来了,上下边框是插进去的!
也不知道我说明白没!试试吧!

网友:
有可能电容问题 有电容没鼓包也可能是坏的 先换下试试吧

网友A:
我终于拆开了....大神们我该检查那部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终于拆开了....大神们我该检查那部分呢?

首先检查 电源板电容有无怀孕,然后就是检测灯管 还有高压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首先检查 电源板电容有无怀孕,然后就是检测灯管 还有高压板

了解,我这就看看....灯管高压板怎么测试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了解,我这就看看....灯管高压板怎么测试啊..

晕,你不是专业的 那可以交给你几个办法,你先看看你的电源板上的电容都多大的,去买几个,然后去电子城在买个高压板,改个高压板,前提是 看电容 坏了,没有 电容没坏也换了他,换了不行,就该个高压板,如果在有这问题,那么恭喜你,你中奖了,说不定灯管有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晕,你不是专业的 那可以交给你几个办法,你先看看你的电源板上的电容都多大的,去买几个,然后去电子城 ...

我需要买灯管和高压板,还需要什么

网友:
楼主你 要是想自己弄 还是小心的 不要被电源电到了这样就不好玩了

网友:
我会小心的

网友:
这机器,拆壳也是个问题,,看你能不能拆开吧

网友:
又是哪个新手修的, 把原装电源板改成通用板。

网友:
太危险了楼主放弃吧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电源板   带不起负载 看看5v 12 v是否有跳变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需要买灯管和高压板,还需要什么

先把鼓包的电容换掉,最好是把后级的几颗电容全部换掉,然后用万用表测量后级有无短路。

网友:
高压吧,改板子或换高压包试下

网友:
先换掉怀孕的电容,明显有怀孕的  换掉之后,上机测试,如果不行就把旁边的所有电容换点,实在不行就改高压板吧

网友:
改高压板首先知道电源板上的ON/OFF  12V  地    12V就在最接近高压包的那个电容是 12V 地就连电容的负极就行,ON/OFF如果电源板上没有写 就自己测量,按开关板 开机的时候瞬间有个3.3V 这个就是ON/OFF如果你接错 接到ADJ 上面 显示器会出现白屏

网友:
我擦  这维修  明显 是通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一起换了不错,可是...我怎么拆开啊...

你连拆机都不会还修 这种是三星双灯屏 很难搞的

网友:
直接扣最前面一圈。注意别弄坏屏

网友:
没有东西 测试 代换,  我看你不好弄,搞不好,故障扩大

网友:
原来的那位坑定直接去的保护

网友:
自己动手得先学习掌握一些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刀片撬左右两边,两边撬起来往外拉,上下的边就出来了,上下边框是插进去的!
也不知道我说明白没!试 ...

这个方法非常正确。

网友(2014-07-18):
这种机器坏的特别多,怎么就是没有人站出来准确的点评下通病的细节呢,让我这种新手搜索了许久都没有准确的点评,有人说是电感坏了,有人说是高压供电两个1000uf电容加上持续供电22uf电容换了就可以解决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唉,教程还是不够多不够细致。

网友:
电容怀孕了了,你自己会换吗,你有点电容吗,你有烙铁和焊锡吗,还是拿到电脑店去换吧,付点维修费总比自己换安全

网友:
灯 管 坏上次换的是一个这次林一个

网友:
一看 你就是新手,维修电源板要注意安全,灯管漏电会有吱吱声,电容鼓包,或者更换高压板

网友(2014-11-17):
可能还是灯管坏了

网友:
目测高压部分有短路或电压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