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利润为什么会这么低

楼主(2014-06-11):
维修利润为什么会这么低呢:维修行业越来越多 价格也就越来越低....甚至已经跌倒无法接受的价格了... 这些现象 其实我觉得都是人为的....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把自己的价格拉低了..不管是什么人什么机器都定死在一个价格期间.这样我们就导致了维修的难度..配件的价格越来越高 维修的费用越来越低甚至以一笔记本维修的利润也就只有50-60之间 而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检测维修...甚至失去维修的信心 其实都可以吧价格调上去的...不要怕客户接受不了 客户一般怕是维修部好 不是怕花这个钱 ..我们这边维修我定了一个价格:清理:50  元 小修200-350 检测出问题不愿意维修 检测费:80元  屏幕:400-1500 如果需要更换其他配件 :另外算  ..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1.0
你的那个价钱 是不错 关键是不容易被客户接受

网友:
本人认为导致维修费用低的有两大原因,一是笔记本便宜了 二三钱块的笔记本都上I3了。。二是同行竞争。

网友:
楼主说的不错,但是执行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保持下去更难。

网友:
新的笔记本太便宜了,贵的话,很多人会放弃维修。

网友:
楼主 V5 87

网友:
注定你会失去很多顾客

网友:
时代在进步   笔记本这个时代暴利已经结束并趋于走向稳定  新的电子产品正在急速发展并有可能超过它  顺应潮流吧  死守是不利于自己持续发展的。 现在 维修它便宜说明现在它就应该便宜,我们又不能提高笔记本的售价 降低配件成本 既然改变不了多做客户对我们来说尤其重要。

网友:
这还低吗?关键提高技术,缩短检查和维修时间,按照80元/小时计算,您属于高收入行列,关键还是效率,配件只会越来越便宜,但是人工成本只会越来越高,根本就是,提高效率,抱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