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批自动重启的主板

楼主(2014-06-11):
     之前进了一批信步AM2-A7828/G二手主板,有七八片。测试好拿的货,但是用着就不定时的重启,测各大供电正常。重启时也正常,摸各芯片也没发现有问题。不重启的时候怎样动它都没事,已加焊
南 北桥,更换图中的固态电容,更新BIOS,更不说内存CPU硬盘什么的,本人没有波波,更不会用,想问
一下有没有遇到同样的,谢谢。。。。

还有就是这主板爱坏声卡,不知有没有关系。。不定时重启的时候就好像按了重启键。。有时半天有时几分钟。。烦死。。
全都这样。

网友A:
不定时重启,需要用示波器 扑捉信号  不能盲目做桥

网友:
杂牌板子问题多。。。。。。。。。

网友B:
修七彩虹G41不定时重启,内存PWM电路的电容坏了,楼主可做参考

网友:
这杂牌主板难搞。 特别不定时重启的。。

网友:
软件测试温度有没有过高

网友C:
把cpu垫起来试试

网友:
华硕G41不定时重启,换南桥后OK,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七彩虹G41不定时重启,内存PWM电路的电容坏了,楼主可做参考

谢你的回复。。刚开始也怀疑内存供电。也换了电容。过了七八个小时。以为好了。。但是不幸的又重启了,我对着那七八张板都快十天了。都想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cpu垫起来试试

这个是对付CPU温度过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定时重启,需要用示波器 扑捉信号  不能盲目做桥

我也知道重启的板难修,真没示波器,又不会用。这板我一共进了十片,其中只有两片连续用了几天都没事。
剩下的都是这问题。我就拿了两片来折腾,希望找到通病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