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无集显供电救助

楼主(2014-06-11):
器:B470E
故障:上电不显 电流0.65不动
拔掉内存0.59不动

NCP6121 DS.PDF

LENOVO B470_WISTRON_LA47-10250-1_1104.pdf

网友:
怎么没人了。

网友:
我了不去,这么瞧不起咱这个贴啊

网友A:
你说的太过无头绪了,没集显供电,就查查集显供电IC条件嘛

网友:
刷BIOS, 重做PCH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太过无头绪了,没集显供电,就查查集显供电IC条件嘛

没人回复我,我将我的分析过程全部删除了。

网友:
bios,不可能的。
我问题找到了,是PWM控制级输出有问题。
,我强开集显供电,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太过无头绪了,没集显供电,就查查集显供电IC条件嘛

有集显供电,不显示。

网友:
那是内存不过吧

网友B:
都无电流跳变,还没到内存了

网友:
这个机很有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无电流跳变,还没到内存了

你是直接待机电流带0.65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是直接待机电流带0.65嘛?

你是待机电流开机直接到0.65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待机电流开机直接到0.65嘛?

一插电就直接奔到0.65插入内存,没查内存直接奔到0.59

网友:
这种机器只能慢慢查了   如果北桥有供电  那PG信号有吗   或者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我手上也正好是这台,一样的情况,不知楼主弄好了没有

网友:
别修集显供电了,那是跑马后才会有的 ,CPU供电有没有先

网友:
CPU电压有了

网友:
新手也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刚好我也接手了一台。原本是大短  拆掉CPU的两龟壳就好了,上电后卡到0.69也是装不装内存一个样,加焊过桥(单)也一样 I5CPU,其它供电CPU 内存 独显也都正常  就是无信显供电  听说是要跑码之后才有  不知我这种情况对不对?  楼主你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刷bios 换桥 显卡 一个个来

网友(2014-07-14):
先确定CPU是不是好的,换个U试下,不行刷BIOS,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