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楼主(2014-06-11):
不时用段时间会掉电,这是待机电压的开启信号的电阻坏《249k电阻》,更换电阻即可!

网友A:
这是通病来的听说把那两个电阻不要都可以的你的待机芯片没换估计用不了多久额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学习了 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就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暂时还没有遇到   谢谢发帖

网友:
去掉这个249也可以哦?

网友:
去掉这个电阻不行吧

网友:
看样子LZ修过很多了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个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通病来的听说把那两个电阻不要都可以的你的待机芯片没换估计用不了多久额

这位仁兄你是不是试过不要这个电阻可以正常开机?没试过就不要在这里乱说以免误导别人,这电阻不上直接导致不出3  5  V的

网友:
遇到过好几个 ,不过还是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位仁兄你是不是试过不要这个电阻可以正常开机?没试过就不要在这里乱说以免误导别人,这电阻不上直接导致 ...

我当然试过了,如果不要那两个电阻不出3V5V就把待机芯片换了就OK了,我上次就是为什么把这两个电阻不上3V5V电压都没有了呢后来把待机芯片换了才出来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修过几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