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 HP650 D4进水维修

楼主(2014-06-11):
一台神州优雅 HP650 D4 板号是DAOQL6MB8F0,是老板收回来的,他说没公共点,叫我修下看看能不能修得好,毕竟才从学校学出来不久,没多少经验,我说试试看,我拿过一看了下外观,IO附近有腐蚀的迹像,还有点严重,IO脚上和旁边那个芯片大部份脚都发黑了,旁边有些电容有一边是黑的,看来是进水好久没处理过的,IO下面电容多那部份的背面正好是南桥,我叫老板过来看下,说这种只能修修看,能不能修好就看运气了。

先做清理,在清理时发现IO有些脚位松动了,加焊了下IO和旁边的那个芯片,清理完后,打了下各大电感对地,看了下隔保,没什么问题,上电,有35V待机了,然后,按了下开关,没什么反应,看来是不触发,打开图纸查条件
查进IONBSWON1#有跳变,进南桥的有跳变,供电、时钟、LIDECRSTBL/C为正常,RSMRST#按下开关后有3.3V正常,d/c去开启隔保为低正常,S5_ON3.3正常,看来IO的工作条件正常了,看南桥返回的信号,SUSB#SUSC#没电压过来,这里第33脚针没了,是3VPCU的先不管它。想了下,应该是南桥的工作条件不足或南桥坏了,不过,因为S5_ON是去开启南桥待机电压转化的,先看下电压有没有出来了
在没按开关的时候,PQ46的2脚0V,3脚0V,pq49的3脚有是0V,按下开关后,PQ46的2脚有3.3V,3脚0V,PQ49的3脚是0V,然后看了下12VALW出来了没有,查了下,有12VALW,跑了下线路,PR172和PR189接供电的断线了,本来想飞线的,想了下线粗电阻小,不好飞,最主要的是飞线技术不过关,电阻接供电的线比较明显,就补线吧,把电阻取下来,原来是焊盘掉了,把两个电阻的线补好,找了两个1M的电阻装上,按下开关,电流出来了,到0.8几,装上CPU和内存电流到1.5几亮机了。按键盘有些没反应,就查键盘的对地发现14脚有2000多欧,明显不正常
它是与IO42脚相连,跑了下线路,打不通,键盘到IO所有的线都连了一次,只有42脚与14脚不通,断线了,跑了下线路,发现IO42脚附近有个测试点,测试点与IO不通,与接口14脚相通,就从IO42脚飞到测试点上,上图打红点的地方,因为是用手机拍的,图像不怎么清楚。唉,飞线技术太差了,这条小线飞好的时候将近用了两个小时,接上键盘,感觉可以用了,做好系统,又用键盘测试软件测了下,全正常,这时候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触摸板没反应。拆下后在主板上找到两个触摸板的按钮,用万用表测了下开关不正常,喷了点复活剂,开关正常了,装上后,左右可以用,触摸板有可以有了,但是只要手指停留在上面的时间有三四秒那个指针就到处乱跑,只要碰到有图标就自动打开,打开触摸板的电路
测得1112脚供电正常,L165VL17只有0.8左右的电压,R111端有5V电压,另上端有0.8V电压,感觉不正常,把上面的元件都测下,R111R10R319R310C529C517都正常,我感觉L17的电压不正常,就换了个R111,结果一样,换了L17还是一样,就把L17R111取下,从R109与电感之间飞了条线到10脚,测了下,有5V了,进系统后,触摸板没反应,拆了线,补上电阻和电感,补上C213 C211还是没反应,恢复原状后又能用,就是指针乱跑。
进PE模式也是一样的,可以排除驱动问题。
现在不知道TPCLKTPDATA的正常工作时的电压是多少?怀凝是IO和触摸板的问题?现在没什么头绪,有知道的朋友分享下是什么原因?
这片板最后没弄触摸板部份了,用外接的鼠标。问了几个朋友,他们都说是触摸板的问题,换触摸板就好。

网友A:
指针乱跑多数是触摸板的问题  我修过几台类似的故障,更换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针乱跑多数是触摸板的问题  我修过几台类似的故障,更换就OK

谢谢,这是后没换了,用鼠标就算了,最主要的是这个机器能用两三个月就算不错了。

你要相信自己的技术,你是未来的大神,这机子用个二三十年都不成问题

网友B:
楼主这个看电路图怎么练的

网友:
好技术不错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C:
touch pad 换了吗,听说不断打11111111111要挑起脚飞线

网友:
不错果断未来大神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进水的 类似那种PR189的1M上拉电阻及其容易腐蚀 以后看见直接解决
虽然楼主刚学出来没多久 不过理论很不错了   祝你日后维修好运

网友:
呵呵,楼主说的有点长啊,不过还是比较容易懂得的,祝贺楼主好运!

网友:
说得不错,收获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看电路图怎么练的

学校里学的,然后自己多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touch pad 换了吗,听说不断打11111111111要挑起脚飞线

没换,没打111,只是指针乱窜乱点图标。换个鼠标比触板实惠些

网友:
学不错,一开始就有这技术

网友:
卡门来楼主在学校爱学习哦

网友D:
TPCLK和TPDATA正常工作时应该为高电平吧!3.3V

网友:
引用 网友D:
TPCLK和TPDATA正常工作时应该为高电平吧!3.3V

这个是5V做的上拉,如果两个都为高电平,触摸板没反应,你仔细看下触摸板那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