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法开机故障

楼主(2014-06-11):
电脑无法开机故障表现:按开机按钮,机箱灯亮,显卡风扇转动,CPU风扇转动,但大约5秒钟后上述的灯和风扇都熄灭和停止转动,大约过了3至5秒钟后上述的灯和风扇又开始亮和转动起来,整个过程中主板无报警声,显示器无信号。 上网查询原因,见有人通过cmos放电解决,我也尝试拆主板电池,同时跳线帽配合重置coms出厂设置,因测量旧电池电压只有2.8V所以也换了个新电池。不过最终故障没任何变化,内存,显卡等都拆下只剩cpu,用螺丝刀触碰开机,表现依旧,还是没报警声,前段时间因无法开机新买了一个电源,用到现在才半个多月,又有问题了,没辙了,请哪位朋友解决过类似问题的帮忙指点下。

网友:
你先量一下,所有供电都正常吧(量MOS管),若都正常加焊桥就可以(北桥)

网友:
还是慢慢排除吧。。 你都不确定是那个硬件坏了。。

网友:
是什么芯片组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