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CR400 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4-06-11):
今天接到一个V星 CR400笔记本清尘的。刚接到开了下机,关掉,开始清尘。清完尘后安装好进系统(这个机型根本不用全拆,拆掉后盖就可以处理散热。然后,满高兴的进入系统,没过多久就掉电到待机0.03a。然后把电池拆下来,故障依旧。在看电脑进入桌面后电流在0.8-1.0左右变化。必定掉电。然后进入安全模式(不带网络),电流稳定在1.8a,不跳,也没有掉电到目前为止。查看驱动发现网卡驱动没有然后,sm总线驱动出现感叹号。难道是网卡问题导致掉电?有木有碰到这情况的大神,求帮助。
首先谢谢大家的建议,我禁用了显卡后正常。

补充内容 (2014-6-18 10:53):
第三天客户再次拿来说开不了机,一看可以开机,但是会掉电,安全模式进不去。看来是主板有问题。拆到键盘那,悲催了。螺丝全下键盘就是下不来百度下才知这机键盘下有粘强力胶只能强拆发现cpu背面是大电容补两300....

网友:
换个系统版本试试

网友:
也可以安装系统时,选择不安装网卡驱动,如果进桌面不掉电后,再装网卡驱动

网友:
有大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