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了!华硕K43T总是坏待机3.3V 5V

楼主(2014-06-11):
如题:华硕K43T没待机3.3V 5V,板号:QBL50_la-7551p,   AMD独显  ,换了待机芯片RT8205LZQW后就可以正常出电压,也能正常开机进系统,有次试机一下午都没事,有次一个多钟又挂了,都是用不了多久就又坏了,同样的问题,会开着开着突然就自动关机断电了,一测又是没待机3 5V了,换了几个芯片都是一样的故障!焊功绝对没问题,本人对这个绝对有信心,洗干净看也是焊得很好的!在没有待机3 5V时测RT8205LZQW的9脚  22脚都是只有4.5V的电压,正常出3 5V时测该脚有8.9左右的电压,其他几个vin19V正常,EN 3V正常,8脚vreg3 3V正常17脚VREG5  5V正常,没有波波,所以没能测得是否有正常的波型出来!有时不换芯片,断电后一会插上电源,又可以出3 5V出来,也可以正常触发开机,但一会又会自动关掉了,关掉后又是没有3 5V,又要放一会,有时还要放时间长点,一个钟左右又可以!还有就是断开电感后面的后级pjp303 pjp305 pjp306测还是一样的,测也没有短路,真是头痛了!无从下手了!!!

再附上图纸

网友A:
还有就是原机带的芯片型号是:EM DF字样,更换上去的是EM FX字样,卖家说只要是EM字样就对了,后面的不用管,不知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图纸上的是RT8205LZQW

网友(点评):
em是型号fx应该是出厂日期

网友B:
那估计是保护了。 什么过压  过流, 这种问题我也不会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估计是保护了。 什么过压  过流, 这种问题我也不会查

摸那个待机芯片也没有发热,只是微微热,很正常的那种,唉,头痛啊!!!

网友C:
要么后级负载还有问题,要么就是芯片工作条件还存在问题(比如反馈脚)

网友:
你这个应该还是负载问题

网友D:
更换3/5V滤波电容试试看。。

网友:
换掉所有这个电路

网友:
没有电流没有真相

网友:
掉电后再次开机瞬间看BOOT脚的电压有升压不?

网友:
掉电后再次开机瞬间看BOOT脚的电压有升压不 或 更换3/5V滤波电容试试看

网友:
没波波还整不好搞啊·········

网友:
这还能看到*词语被过滤*的人啊,嘿嘿

网友:
K系列的问题都多

网友:
你还是搞个波抓一下3V---5V的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么后级负载还有问题,要么就是芯片工作条件还存在问题(比如反馈脚)

后级断开也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那就查芯片工作条件,尤其是反馈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更换3/5V滤波电容试试看。。

只能是这样了,换了有结果告诉大家吧!

网友E:
掉电之后,查下主供电过了没,我上次碰到一板子,跟你情况差不多,原凶居然是主供电没过,待机芯片的供电是主供电前提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掉电之后,查下主供电过了没,我上次碰到一板子,跟你情况差不多,原凶居然是主供电没过,待机芯片的供电是 ...

就是掉电后测量其他好几个供电都正常啊,都有写的,VIN 19V EN 3V这些都正常!

网友:
华硕的机器就是坑人。设计上有缺陷。电容问题多。还是看看电容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没看你这图纸,但楼主有没考虑刷一下BIOS,现在出来的机器待机受BIOS控制,既然线性电压正常说明待机芯片应该正常。

网友:
请问北桥是否ATI

网友:
碰到这种疑难杂症真是让人头疼得很,各条件都正常,万用表测不出来,只能找波波测波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原机带的芯片型号是:EM DF字样,更换上去的是EM FX字样,卖家说只要是EM字样就对了,后面的不用管 ...

那是芯片代码,需要反查代码就可以知道型号了(如果没有图纸的情况下)

网友:
还是先换换滤波电容试试看吧

网友(2014-07-16):
反馈电路换一套试试

网友:
楼主。发个BIOS上来啊、、我的是没有3V.5V..IC没有控制信号

网友:
我也碰到个   联想G585    不知道楼主解决没

网友:
楼主 还有个问题    我把后极断开    测量发现 VIN  G3  G5   EN  VEF  都正常    自举5v输出是4.6   自举3V没出来    插电过几分钟   待机电流就上来了    芯片又烧了   现在都烧了5个待机芯片啦   求大神帮忙

网友:
   华硕板子垃圾

网友(2014-08-22):
我也再修这个的电脑,待机都正常,电流跑到1.0左右就不动了

网友:
还有待机的时候3.3v变成了4.5v换个待机芯片和电阻正常了,还是不亮,南桥,cpu全换了,故障还是一样,期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啊。应该不好修

网友:
你这问题应该要用示波器修了

网友:
华硕好多都没有图纸,你这还有图纸,不行话,一步步的换查。

网友:
应该是后极也有问题

网友:
额  楼主还在修吗》?我和你的这台故障现象是一样的  期待你的解决

网友:
换自具电容吧

网友:
把滤波电容给换了

网友:
掉电跟待机芯片有关系吗

网友:
有没有 看下 1脚和6脚

网友:
遇到这样着实让人头痛,期待大神降临

网友:
别的问题吧

网友:
正好需要这张图纸,多谢楼主, 顺便问下各位同仁,有这机小板的图吗?

网友(2014-10-10):
楼主有修好吗?这个机器真是烦人。我这台也是没有3V 5V,换一个芯片上去,上电3V5V出来了。但是一分钟不到又没有了。再换一个又有了。。

网友:
后级有短路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抓3 5v的波形看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