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三星710VZ14分辩率在1280*1024下黑屏维修一例(附数据).

楼主(2014-06-11):
        同行送修一台三星710VZ14显示器,说是分辩率在1280*1024下黑屏,在别的分辨率下都能正常工作,放下显示器同行回去了,,分析应该是MCU程序不正常,与是接上编程器重新写数据,提示校验不正确,估计是MCU已经损坏了。MCU型号为:NT68F63LG_F465(GM-AN-1.5CJ)   贴纸F465,换上新的MCU后重写数据终于工作正常了。欣喜之余再分享下数据....

谢谢 分享 谢谢程序

网友:
三星显示器坏MCU的很多

网友A:
很久没换过这样的mcu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久没换过这样的mcu芯片了

有时候能省点成本就省点

网友B:
这种三星用的MCU确定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三星用的MCU确定容易坏,,

三星的东西 质量也不咋样啊

网友C:
请教下,刷显示器数据一般在哪里下载?我有液晶编程器,有时候想刷但是没找到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刷显示器数据一般在哪里下载?我有液晶编程器,有时候想刷但是没找到程序

论坛下载啊 或者和我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论坛下载啊 或者和我要

要的!!先表示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的!!先表示感谢

我常用的程序一般都有

网友:
同病了,不过现在修的少了,估计都淘汰了

网友E:
话说楼主程序怎么那么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话说楼主程序怎么那么多呢。、、、

收集备份 群里共享的

网友:
哪个群啊?

网友:
就是rt809f 群

网友E:
............这是什么群 不知道 群号QQ发我下呗 我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是什么群 不知道 群号QQ发我下呗 我看看

你买的有rt809f没  没买好像不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买的有rt809f没  没买好像不加

好吧。。。等买了再说吧

网友:
你QQ多少啊  有时间交流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