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0.3 无CPU VR ON

楼主(2014-06-11):
dell n4010 0.3 无CPU VR ON

PU4  PU3  上CPU 无PG信号         不上CPU 有PG 信号 但是电流0.23的时候没有。过一会儿0.26的时候才有PG信号。其它两路PG信号正常。不上CPU 过一会儿马上掉电。  有没有人遇到过?给个思路。

补充内容 (2014-6-12 15:20):
更次更换PU4 后有VR ON信号 电流1.2 . 查PLTRST#  电阻R134 一端3.3 一端1.05 。有复位 更换HM57 机器OK了。中间的刷BIOS 换3212 换EC 等等省略…………

补充内容 (2014-6-12 15:23):
更换PU4 的原因 13脚 BST 电压只有5V  PC74 更换过 PR66 正常  所以连上下管 PU4 一起换掉 BST 电压就有6V左右 正常。PG信号就有了 1.8V PG也有了

网友:
先换个CPU再说

网友A:
三代内存的pg rst  有吗

网友:
CPU 换了一个。一样个。他的CPU 在其它主板上测试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代内存的pg rst  有吗

你是说内存电压1.5 和PG 有没有是吧? 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代内存的pg rst  有吗

内存第30脚 RESET# 没有电压

网友:
可能电路有问题

网友:
没有头绪了 上来求助的啊……

网友:
确定显卡有供电?

网友B:
检查此板显卡上方 有个5条腿管子。那容易坏。

网友:
我觉得还是先把所有电压都修出来,再考虑U是否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此板显卡上方 有个5条腿管子。那容易坏。

有没有位号?或者显卡的那一面还是显卡反正。

网友:
有结果了。是PU4 BST 电压只有5V 更换PU4 和上下管后 开机有电流有1.12 但是不显示插不插内存都一样。只怕是要干桥了。 都是卖 芯片的太坑了 明明我换了一个了的。结果还是这个PU4

网友:
PLTRST# 有1.05V了  BIOS 刷过  显卡1.05V  明天干桥。

网友:
先修供电吧  其他的  先别忙   看看 那路的 电容啊  什么的  有没有问题  等

网友:
CPU集显供电出了么?

网友:
CPU集显供电出了么?    有没有啊

网友:
呵呵呵    多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