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锋锐 K45掉电

楼主(2014-06-11):
同方锋锐 K45掉电 电流上到0.8几,换过CPU,内存一样要掉电,,测CPU复位,PG  时钟正常,,无线网卡PLTRST 正常,,不上内存CPU。一样要掉电,,CPU旁边25V470 电容换过一样,,,求思路。。。

网友:
板号TY640 集成显卡

网友:
没有些BIOS。。。同求此机bios   集成显卡

网友:
可以 先查一下电压

网友:
少电压也会掉电的

网友:
不行干一下桥试试

网友:
刷一下BIOS也可以呀

网友:
程序已上传   同方锋锐K45

网友:
看电流是不过内存,你测内存条件是不是都有了.....

网友:
缺电压的话,,应该PG 根复位信号没有吧。?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修啊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1000774.25.8nOTFT&id=39177824033

型号是清华同方锋锐K45集显主板吗   别修了 便宜处理  主板200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1000774.25.8nOTFT&id=39177824033

型号是清华同方锋 ...

你这是拆机的啊。。保好久啊。?

网友:
拆机无修啊   保修一月

网友B:
用波波测一下,看是否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波波测一下,看是否过压

还没有这个东东。

网友(2014-07-11):
我手里的跟你的一样的故障,已经刷过BIOS了还是不行。一点思路也没有

网友:
不过我的南桥有点烫,听着里面有点吱吱的响。机器有时还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1000774.25.8nOTFT&id=39177824033

型号是清华同方锋 ...

是不是通病啊 ?不稳定的  缺失某个信号
信号

网友:
我有一台K411 开机到0,8就不动了  电压完全正常 也没哪里发热 BIOS 也刷过   还是不显示 有没遇到过

网友:
换南桥试一试吧

网友:
大哥有木有修好啊 啊

网友:
在线几等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