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DELL IN2030Mf LED亮一下就灭通病维修一例

楼主(2014-06-11):
故障现象:有显示内容,亮一下就灭
升压小板板号:ILTR-108 V.A,
维修过程:
     初步测量LED小板升压板的工作条件都正常,紧接着测了下LED灯条的供电有20V,这里的20V明显不正常,一般19寸以上的LED灯条的工作电压都在30V以上,
这里测量D1的二极体值也是正常的,直接更换D1后,LED灯条的供电恢复正常了,实测42V,再次接上LED灯条的FPC排线后,机器修复完毕。。。。

 会员1022752元2022-10-21 15:16

网友:
是的,还有那个驱动管也容易坏,故障是开不了机。

网友A:
光什麼器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什麼器壞了??

明明是升压二极管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光什麼器壞了??

老弟啊,你电子元件还没认清呢, 先不说他是什么坏了,光什么器是什么????那叫光电耦合器简称 光耦

网友D:
维修思路这么清晰,一般我看亮一下灭的机器直接测灯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什麼器壞了??

感觉就是个灌水的   大家可以不用鸟他的,可以直接举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思路这么清晰,一般我看亮一下灭的机器直接测灯管了

额 这个是led的显示器

网友(点评):
LED的也可以测,常常是一组断线引起保护,亮一下灭。

网友E:
D1二极管,拆下来测量阻值还是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D1二极管,拆下来测量阻值还是正常吗

拿下来测 还是正常的

网友(点评):
你没试一下D1换回去?

网友:
LED显示器,我修到的还很少。

网友F:
看你的显示器维修案例,学习良多。感谢萌主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你的显示器维修案例,学习良多。感谢萌主

靠,又是你这货

网友F:
这论坛,走哪都能看到你。没办法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论坛,走哪都能看到你。没办法啦

论坛是我家,天天回家 呵呵

网友G:
阻值正常也坏。那你这么知道,就他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阻值正常也坏。那你这么知道,就他坏了

有句话 叫做代换

网友H:
那你说那个到底是坏了还是没坏呢。。。量着没坏。。。不管用。。。换一个就好了。。。蛋疼

网友B:
引用 网友H:
那你说那个到底是坏了还是没坏呢。。。量着没坏。。。不管用。。。换一个就好了。。。蛋疼

量着没坏,不代表不坏啊  这我也解释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着没坏,不代表不坏啊  这我也解释不了

好吧。。。就不纠结这个了

网友:
换后好就代表换的坏了,话说LED的显示器也修到几个,没什么经验啊

网友I:
谢谢楼主  学习了

云南小书生 -6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谢谢楼主  学习了

大哥 ,别灌水啊

网友J:
i学习了。。谢谢楼主。。

云南小书生 -6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J:
i学习了。。谢谢楼主。。

又来一个灌水啊的啊

网友K:
楼主  怎么又是你 为何你这么出名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  怎么又是你 为何你这么出名

我不出名啊

网友:
D1二极管 记然是正常,怎么电压就拉底了一点尼。。 难明。。

网友:
难道是这个二极管有点老化了。。 一时正常,一时失常。。

网友L: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 不过一般都是去搞灯管

网友(点评):
触摸按键故障倒是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 不过一般都是去搞灯管

这是led led灯条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M:
这里测量D1的二极体值也是正常的
既然正常为什么还要换掉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M:
这里测量D1的二极体值也是正常的
既然正常为什么还要换掉呢?

电压不够 所以就代换一个升压二极管试试喽

网友M:
引用 网友B:
电压不够 所以就代换一个升压二极管试试喽

你是在线测量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M:
你是在线测量的吧?

我是测的电压  然后在打的阻值 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所以我就代换一个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测的电压  然后在打的阻值 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所以我就代换一个试试了

晶体管的损坏有时很难判断。

网友N:
楼主把焊下来的d1,再还原回去,估计也能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把焊下来的d1,再还原回去,估计也能亮机了。

我开始都加汗一遍没用   肯定是坏了

网友O:
还没有修理过LED显示器,没有这方面的业务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还没有修理过LED显示器,没有这方面的业务

以后都是led的了

网友P:
二极管性能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P:
二极管性能不良?

应该是吧,反正我换一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D1二极管,拆下来测量阻值还是正常吗

性能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B:
量着没坏,不代表不坏啊  这我也解释不了

这都是代换  有些亮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都是代换  有些亮不出来的

是啊,有些东西 确实如此

网友R:
应该是阻隔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R:
应该是阻隔的问题?

没仔细研究 直接换个好了 装起来走人,下一位。。。

网友S:
升压板上没看过。一般搞不定就换了,LED修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S:
升压板上没看过。一般搞不定就换了,LED修的少

毕竟换板 成本高 费时间   修修 多少可以省点钱

网友:
提醒一下,迅维网 禁止灌水

网友T:
我修过几台这样的机器也都是这个管子穿了,型号多是SS210的,看来led的背光供电出问题的还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修过几台这样的机器也都是这个管子穿了,型号多是SS210的,看来led的背光供电出问题的还不少啊。

呵呵,led 灯条不容易坏,到目前为止 还没遇到过灯条坏的。。。

网友:
还没修到过 就是上回修了个 易美逊的显示器 顾客好像 把家常电插成工业电啦 打开显示器里面的电源板那个 惨啊 电解电容炸的里面什么也没啦 就剩屏还没碎 平的后面写着42V想试试下屏灯管 没有42V把两个直流电源交叉车来得42V点的 有一块不亮 就放在哪啦没修

网友U:
支持楼主期待快速更新!!!!小心村长堵你店门口去

网友:
引用 网友U:
支持楼主期待快速更新!!!!小心村长堵你店门口去

最近没什么生意,也没什么案例.......

网友:
提醒一下,迅维网 禁止灌水 何况你还全是表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弟啊,你电子元件还没认清呢, 先不说他是什么坏了,光什么器是什么????那叫光电耦合器简称 光耦

解释的很给力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有空多试试! 手上有台一样的 照你的试试看

网友:
试过了 不行~ 看看还得查一下看看

网友:
看不懂,你说的是什么

网友:
LED现在修的还有点少,维修量上不动怎么办呀?

网友:
二极管 去下测试正常 其实可以回焊看下有可能是虚焊了 一般测量正常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这个坏了 是能直接用肉眼 看出来的不

网友:
拿下来也是正常的 难为楼主啦

网友:
这个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这个型号的有代表性,收藏了

网友:
如果量着不坏 还真不好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思路这么清晰,一般我看亮一下灭的机器直接测灯管了
我一般LED去测灯管,LCD去换高压板试机........

网友:
简单易懂 是对小白学习的最大的帮助

网友:
上次也遇到一个飞利辅的,背光问题,LED的,尼妈一急之下让我改成LCD

网友:
来学习下经验哈

网友:
一般19寸以上的LED灯条的工作电压都在30V以上,那19以下呢?LED的有几块板啊?

网友(2014-07-11):
记着了,以后用的着,谢谢分享

网友:
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没遇到过,以后注意吧,不应该算通病

网友:
秒杀啊,给力!!!

网友:
量着没坏也可能是坏的啊,负载不了

网友V:
显示器修的很少,希望以后能遇到!

网友:
看看怎么样 ·有什么号办法

网友:
什么意思拆下来没坏 在上面就坏了

网友:
升压二极管坏掉了

网友:
可能2级管电流不够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我碰到很多LED屏那头LED灯管接头脱焊了导致不亮的!

网友:
学习了,又学了一招

网友:
LED灯条会坏不

网友:
维修思路这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V:
显示器修的很少,希望以后能遇到!

以后都是led多数

网友:
多谢分享  最近液晶比较多   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显示器,有的也不好搞的。。

网友:
很少修呢,学习了

网友:
你好,我想请问下那个DELL IN2030Mf的电源板,请问你知道连接驱动板的8PIN的针脚定义么?

网友:
是背光不起  恩恩 学到了

网友:
升压二极管坏了

网友:
你不是说正常的么,那换有什么意义

网友:
那个D1是稳压二极管吗

网友:
是升压二极管坏了,拆下来测量阻值是正常的,要代换才能发现。

网友:
升压二极管坏了,

网友:
这么久了,我就遇到一台LED的.因为平常客户拿来是LED的大多在保修内,因为没修过.直接让客户送修.弄的这一台还是直接换板解决的了.到现在我还没看LED的板乍弄呢.一直修LCD的.以后乍混啊.????

网友:
这种小板带动灯管的没修过学习了。

网友:
学习经验来了

网友(2014-08-11):
是哪个二极管性能不良了啊

网友:
就是要代换才知道

网友:
好像升压IC也会坏的我修到过

网友:
为啥亮一会又灭了????????????

网友:
感觉好厉害。。。不是吗?

网友:
是的,还有那个驱动管也容易坏

网友:
这修显示器的水平 跟秒杀一样

网友W:
你这个升压板的原始供电是多少啊!比如是12V 现在变成20V了。 不正常。修复后到42V正常(每并的电压不够不能把并上所有LED发光二极管点亮。 42V:电压够了。每并上的电压都满足了。就亮了,OK了。)
我的泪为谁飞
你说的和我测量的差不多,记得当时没换 升压二极管时 电压只有10多v 修好后 差不多是42v的电压
详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W:
你这个升压板的原始供电是多少啊!比如是12V   现在变成20V了。   不正常。修复后到42V正常(每并的 ...

你说的和我测量的差不多,记得当时没换 升压二极管时  电压只有10多v 修好后  差不多是42v的电压

网友:
不是吧,,怎么会这么多通病。。。。。

网友:
厉害学习了。。。。。。。。。。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和我测量的差不多,记得当时没换 升压二极管时  电压只有10多v 修好后  差不多是42v的电压

      如果没换升压管时。升压二极管正极(原始供电:12V)和负极电压一样(10多v)的话。证明电路没升压。查升压电路。即升压管和升压芯片那部分电路。    一般来说这时原始供电   升压线圈    升压二极管到灯条接口这线路和元件是没问题的!

    你换了升压管二极管好了!这种情况比较罕见。也希望理解多了给大家更多的启迪和认知。

网友:
学习了希望多发贴

网友:
学习了  还没碰到过

网友:
LED都接触的很少啊,更谈不上维修了

网友:
是的,还有那个驱动管也容易坏,故障是开

网友:
LED 修的非常少 - -

网友:
LED的修的就少

网友:
遇到这种LED保护的我都是换通用横流板

网友:
学习 了 ,没有修过,下次可以对着看看

网友:
明天我也把我的一个修修,故障差不多

网友:
这个小家伙坏的还是挺多的

网友:
LED显示器还没有出保?  怎么没人来修呢

网友:
高功率升压管,温度很高爱坏

网友:
我修过很多HKC的,二极管及二极管旁边的几个SMD电容都烧焦了

网友:
有点不可思议,LG有没有试试再换上旧的那个正不正常,我觉得应该不是那个D坏了,有一个东西,叫巧合

网友:
我修显示器还算可以

网友:
现在led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
LED坏的很少的 修过一个是LED灯接头坏了

网友:
这也让你发现了

网友:
上边你好牛逼啊!电子原件记得好清晰

网友:
直接用升压条代换就可以

网友:
那我下次直接换二极管就可以啦。

网友:
现在还很少修到LED,都是换灯管,或者改高压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明是升压二极管坏了
LED的现在接触的少,这纯是经验呀!记下了!

网友:
赞一个!!原来版主是显示器维修大神啊!!!

网友(2014-09-11):
升压二极管坏

网友:
不错不错, 学习了, 想问下楼主, 替换的零件有备用的还是临时买的?

网友:
学习下今后有用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论坛是我家,天天回家 呵呵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下  d1没坏,,怎么就一下子想到换它的呢,思路是怎样的,比如它是控制42伏的,虽然正常但电压不正常,所以换上试试之类的

网友:
看得有点犯糊涂啊    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
xuexile。。。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真么牛 学习了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难道就是性能不良

网友:
能确定是通病吗

网友:
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

网友:
LED目前修的比较少

网友:
不管什么坏了,能修好才是硬道理。向楼主学习

网友:
楼主怎么判断就是D1坏了?

网友:
感谢分享!!!!!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案例

网友:
遇到过,那是二极管

网友:
学习楼主,精悍维修。

网友:
这个接触倒是不多,受教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都能加精华,我发了那么多都没加精华.就换个升压二极管而已

网友:
这个应该是性能不良~~~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