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最基本的鼠标键盘相关

楼主(2014-06-11):
如题,鼠标键盘不进入系统能用包括bios下,但是进去系统就不能用了,有供电就是不动!

网友A:
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呢?

网友(点评):
看图 应该是 台式机的了

网友B:
系统重装没有?COMS恢复出厂设置看看,实在不行换个IO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呢?

你见过笔记本有这么好看的BIOS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见过笔记本有这么好看的BIOS界面?

你也没说啊,所以我就问问了    机器是刚给别人组装的吗, 感觉像是IO有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呢?

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重装没有?COMS恢复出厂设置看看,实在不行换个IO看看

好了,谢谢

网友:
没想到竟然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先软后硬,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