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联想B470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4-06-11):
奇怪的联想B470键盘不能用,测键盘接口数据线对地阻值都正常,但键盘就是没反应

网友(点评):
找个键盘一试就搞清楚是键盘还是机子问题了。

网友:
找个键盘试试,B470和G470 G475都通用的

网友:
换个BIOS试试

网友:
要不加焊下EC。。。。。。

网友:
上次直接干EC好的

网友:
路过学习经验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天意wx -6 严禁灌水

网友:
刷个BIOS看看,我碰到过有些机器是BIOS引起的键盘问题

网友:
BIOS是不是关掉了

网友:
刷BIOS,干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