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 G31 7259 走13

楼主(2014-06-11):
    今天修片MS G31的,修的郁闷了,刚开始是走C1 键盘口的排容,可以过C1了,可还是没显,走13  测了键盘口的D1没电压。后来换了IO一样。有遇过的没。指点下思路

网友:
13好像是BIOS问题

网友:
供电正常考虑刷个BIOS试下。。

网友:
内存      当代码的才有几个啊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一试,不行的话,检测VGA电路

网友: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问题,查内存电压、信号

网友:
跑13代码先拆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