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的芯片拆不下来,你碰到过吗

楼主(2014-06-11):
最近碰到两台都是小芯片烧了,一台是温控芯片(4边有脚) 一台是声卡芯片,芯片明显起泡,但拆时周边电容都可以拆下了。芯片却动不了。。同样温度拆料板上声卡芯片轻松就下来了。可烧了的就是拆不动,有碰到过的吗,请指教
芯片

网友:
高温把铜也烧死了,肯定见过,有可能板层也会搞坏

网友:
见多了,只能来硬的

网友:
加松香,风枪拿下,小心掉焊盘

网友:
肯定是中间接地的连焊盘铜都烧化了

网友:
各位有什么好办法吗,
bga机器都上了,还是动不了。
温度己经很高了。曾经把一块拆坏了,引脚铜线都带起来了。

网友:
放点洗板水 过一会在处理

网友:
很多 温度高点连带扯的 就下来了

网友:
用钳子把芯片夹碎,一点点的拆除........

网友:
高温把铜也烧死了,见多了

网友:
霸王硬上弓, 一般没事, 放心干吧

网友:
温度控制的不好 、一般是高了

网友:
铜估计都连住了,要采取点暴力了,但是那样拆完需要大量修补工作,

网友:
板层烧坏了那就不太好搞了

网友:
有见过,也是吹不下来。只好暴力连铜板也一起拆下来。

网友:
这手术有点难度。

网友:
只是有点不好拆,怎么可能拆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