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触发就自动断电再上电

楼主(2014-06-11):
清华同方的(应该是精英的)G41T-CM3 V:1.0   主板触发后2-3秒就断电 然后又自动上电触发,反复这样。忘高手支招,顺便附上图纸,我是新手,全自学的。需要帮助。。

网友A:
自动上电,短接开关4s是否能关机,如果能关机就正常

网友:
精英的主板过不了内存也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动上电,短接开关4s是否能关机,如果能关机就正常

不是自动上电。是触发后开始反复断电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自动上电。是触发后开始反复断电上电

那你先量下主板的各大供电,看是否是缺电压引起的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反复开机 掉电 开机掉电。。,我以为是CPU供电问题,因为不查4PIN就不会掉电,结果是北桥旁边的上管坏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查供电,没问题的话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