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V显示问题

楼主(2014-06-11):
一台ASUS K43SD内屏灰屏无字外接显示正常 用键盘切换一下内外屏显示正常重启机器后故障依旧。拆机显卡已经给人干过 果断换了个显卡NND故障涛声依旧,刷了个可靠的BIOS还是不行,南桥 EC都更换过未果。请高手指点下方向,现在没头绪了
显卡

网友:
有图纸你看看内外屏切换信号部分,感觉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测一下屏线和主板的连接口,打阻值,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看下是否给屏供电的电感开路。

网友:
还是BIOS问题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page=1#pid8463076

网友:
楼主这个是什么问题修好了说下是哪儿坏了

网友:
焦急等待楼主维修结果

网友(2014-07-21):
估计还是bios问题 ,顺便你查下屏线接口

网友(2014-11-24):
今天碰到这个难题,不敢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