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UMPC 不开机,不充电没有任何反应。经验丰富的朋友们进来帮忙分析分析下。

楼主(2014-06-11):
一台索尼UMPC不开机不充电按开机键无反应.短接开机线SW_PWR#根据时序图看EC无RSM_ON_EC信号输出.
接入外部电源或电池主板上的+3VALW,+5VALW正常.
测量PWRGDALW高电平.
在电池端串入数字万用表测量待机电流为2.1mA~2.7mA之间跳动.触发开机端SW_PWR#(这个端口是开机线电压正常3.3V左右)触发后瞬间电流跳动下,到3.1mA又回到待机电流.
EC芯片是F2111BET10V测量各电源脚有3V,5V.供电.
示波器测量晶振频率有10MHz波形图.峰值在2.8V谷底在1.8V,这样的正弦波形图正常的吗?
到这里是否确定为EC损坏啊?或是还有什么条件未满足而使EC不能正常工作?
本人不懂电脑维修.电路可以看懂一点.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怎么不能上传图片?

网友:
EC的晶振是32.768吧 你的波形不对吧

网友:
不充电,电池放电正常吗? 电源开机系统能识别到电池吗?

网友:
建议你拿专业师傅那去修一下,别把毛病搞大了......

网友:
回3楼:图纸上标的10兆晶振呀。我现在不敢乱动没有准确判断之前我是不会乱来的。怕外面收费贵呀。先试下自己搞一下。看能否找到故障点。谢谢帮忙分析!

网友:
高手们入来帮忙分析下好嘛!!多谢啦!

网友:
经过一段时间的看图与实物测量就是缺少EC的RSM_ON_EC信号输出.这样是否就确定为EC芯片损坏了呢?高手们入来看看啊!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入来看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