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山水LCD20ET 初次试水.

楼主(2014-06-11):
    这是我的第一贴.也是第一次修液晶电视.平时也就修修笔记本.台式机跟显示器.像是液晶电视什么的从来没碰过.但一直有颗想修修液晶电视的心.毕竟感觉跟液晶显示器也不会差太多.从论坛下过液晶电视的电源板图纸.感觉比液晶显示器就多了一个24V.其它也都大同小异.但驱动板这块一直没研究.包括液晶显示器的驱动板我都修的不是很明白.    好了.直接言归正传吧.这段时间的生意就是猫一天狗一天的.忙的时候忙死.闲的时候瞪着电脑屏幕.烟不离嘴百无聊赖.
今天上午刚进屋不到几分钟,有一大哥就抱个液晶电视来问我能不能修.我一看美了.能不能修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抱来了.我肯定要修修的.试都不试那哪是我的风格啊.

    故障表现是开机白屏.初步判断就是屏没得到供电.果断拆机.目测电源板上鼓包了三个电容.心里想不会运气这么好吧.但还有另一个声音告诉我..电容鼓包不亮或者亮一下灭就到头了.怎么会白屏呢.但还是以看得见的故障为初步维修.

    果然就是捡钱并不容易.换上新电容开机还是白屏. 那么好吧.重点查电压,可奇怪的是,我整板都没有找到24V.没有24V就没有呗.整板就一个12V电感.5V是12V转换出来的. 没有24V就当从来没出现过.
    驱动板上的关键电压.5V  3.3V  2.5V(有个类似1117的三脚芯片上面写着2.5V呢.)都正常.从屏线接口开始查.屏的另一边压在若干块铁板下面.懒得拆.从板子这边量.
     如图所示.
     图片如果按原尺寸传不上来.哪怕就几百K也不行.只能这么大点了.谁让我连贴子也是第一次发呢.
     在排线屏供电脚边上有个8脚的MOS管.为9435SC是个PNP型场管.测4脚G极为5V S极为5V  D极为1.47V 故障一下就锁定了.想飞线直接把DS给短接.可是不甘心,G极应该是低电平才正常.还是找到故障点心里才踏实.
     如图中所示的蓝线5V过两个电阻到9435SC的G极与下面一个三脚的NPN型三极管的C极(在这儿感谢一下昨天迅维网远程免费的基础课.马上根据视频里面的内容秒判断这个为NPN型三极管.) 三极管B极有5V  C极也是5V  E极接地.这明显不对嘛..镊子掐了一下C E极白屏变蓝屏.故障点找到.其实并不是这个三极管坏了.而是虚焊.加焊一下就OK了.
    顾客今天晚上来取.报价180(第一次修也不知道价格合适不合适).全程加拆装.加换电容.用时20多分钟.算不上秒杀.

    这是我第一次发贴.竟然不是我的主业.而是液晶电视.啰啰嗦嗦的打了一堆字.难为能看到这个位置的兄弟们了.语言不通之处.错别字之处请见谅.  主要是第一次修液晶电视比较激动.对于很多前辈来说这都是小问题.可是每个人都有成长的过程.我很开心能把自己的维修经历与大家分享.也希望可以帮助到一些人.当然了.如果有人愿意在这儿给我加加分.我也是感激不尽的.祝大家日进斗金.生意兴隆.

网友:
楼主 胆大心细    最终还是修好了

网友:
精工细做 也算是妙杀 很精典!

网友A:
不错,第一次修就这么顺利修好了。。还挣了好价钱 。。 180  元。

网友A:
楼主以后修多了。就变跟修显示器一样了维修了。。真没有什么特别之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第一次修就这么顺利修好了。。还挣了好价钱 。。 180  元。

哈哈.真的是好价钱吗?我总感觉修电视不要个三五百的.好像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以后修多了。就变跟修显示器一样了维修了。。真没有什么特别之外的。。

希望能像修显示器一样有信心吧.总感觉除了高压电源一体板以外.后面的若干块板.实在毫无头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能像修显示器一样有信心吧.总感觉除了高压电源一体板以外.后面的若干块板.实在毫无头绪

呵呵。。信心是建立在维修的经验上的。。 多修了就有经验,有经验就有信心了。。

网友C:
第一次修就这么顺利,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修就这么顺利,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后来想想还是这台机器板子简单.跟显示器的区别不大.故障也好判断.换个故障,换台机器估计就头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来想想还是这台机器板子简单.跟显示器的区别不大.故障也好判断.换个故障,换台机器估计就头大了.

其实说起来多差不多,电视比显示器也没多什么。

网友:
有经验就有信心了。。

网友:
胆大、心细,敢于动手。这个是必须的,谢谢又学了好东西

网友:
楼主胆大心细,真是佩服!

网友D:
我最想了解的是屏上面的电路故障,遇到几个显示器都是屏电路故障,没有办法下手,都 给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最想了解的是屏上面的电路故障,遇到几个显示器都是屏电路故障,没有办法下手,都 给放了!

我对屏上面也是一知半解.反正东西不多.过了保险以后.升压要是正常.就所有芯片加焊.如果还是不行.换主控芯片.当然前提是得有这个芯片可换.我手里料屏太少了.芯片也就少得可怜.以前干活的店里.料屏堆积如山啊..好过瘾.

网友:
真是我学习的对象,加油

网友E:
“9435SC是个PNP型场管”,这里的9435SC应该是个P沟道的场效应管。晶体三极管才分PNP型和NPN型。

网友:
引用 网友E:
“9435SC是个PNP型场管”,这里的9435SC应该是个P沟道的场效应管。晶体三极管才分PNP型和NPN型。

多谢指正.回复要十个字.后面凑数用.

网友:
不错,第一次修就这么顺利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