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4-06-11):
手头有两个电源,一个是保险管炸裂了,换一个保险后只要查上电源线就会炸保险,是电源哪里短路了呢?是不是开关管??
另一个就是接上主板按开关时,CPU风扇动一下就停,主机电源指示灯也闪一下就熄灭了。而电源风扇完全不转。换一好电源则可以正常启动。该电源会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是电源自保护了吗?

网友:
短路很好查,直接万用表测
第二个是电源保护了,拆开看电容有没有怀孕的

提问题至少也要自己先测量一下吧,测都没测就来问

网友:
明显前级短路

网友:
先测量一下整流管和大电解等是否正常再说吧。

网友:
是短路的。。 一般坏整流管 或者是开关管。。